求助:67j60 快速操作SPI外设(主模式)导致故障。。。

楼主(2012-12-27):
第一次玩SPI主模式,若连续发送多个byte(10或者40个):
        PIR1bits.SSP1IF =0;
        SSP1BUF = 0xBB;
        while(0 == PIR1bits.SSP1IF);
最后在执行一几句后(这个不定),PIR1bits.SSP1IF 不会再为1。
条件: 0010 = SPI 主模式,时钟 = FOSC/64  使用,64分频,CLK空闲极性为高。

BF位正常、SSP1BUF正常。

测试:
   1、若设置时钟 = FOSC/16   或者/4 则可正常运行。
   2、手动将IF置位后,跳到下一步后,下两个byte后又会出现问题。
   3、若改支SSP1BUF值后,IF可正常,下一个byte后以出现问题。
    4、若发送间隔改为20us后,则也可正常运行

楼主:
从机玩的比较多,出没出现过问题。
主机先前都是IO模拟 一直都没有出现问题,这次为了提升时间改为主模式。

网友A:
SPI和IIC重点就是时序和应答,自己拿逻辑分析仪一看就明白。

楼主:
可以了,程序BUG,又应了那句话,越稀奇古怪的问题越的低级!
  在死的前两句的地方,没有清IF,导致前一句总线出错,最后导致死在当前句

   1、若设置时钟 = FOSC/16   或者/4 则可正常运行。
     这个应该是因为,SPI时序太快,所以不出问题
   2、手动将IF置位后,跳到下一步后,下两个byte后又会出现问题。
   3、若改支SSP1BUF值后,IF可正常,下一个byte后以出现问题。
      这两个就不明白了。
    4、若发送间隔改为20us后,则也可正常运行,
      这个是用另一个函数测试,中都有清除IF,故可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