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 本着重新画的心态 求大侠指正!

楼主(2012-12-27):
(无正文)

楼主:
上面的图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在这解释下:最粗的三根线是200mil ,次粗的线50mil
JP1端子阵脚距7.62和JP2端子没来的及修改画的是7.62的后面用5.08的脚距
由于电流较大全部覆铜了,这样行不行?第一次布线多指教。

网友A: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真心看不清楚

楼主:
我用的dxp2004 截图再大一张照片就放不下了。

网友C:
这不是继电器输出么
该粗的是继电器那边的线啊
要覆铜继电器那边也不应该铺进来啊
晕 继电器怎么直接加24v电压 那不是一直通的 没法控制
三极管的集电极 是3吧 应该接到继电器的3脚吧
三极管的基极 是2吧 怎么没有限流电阻
还一个信号控制两个继电器?

网友D:
引脚号应该在焊盘外面吧,要不开了孔不就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继电器输出么
该粗的是继电器那边的线啊
要覆铜继电器那边也不应该铺进来啊

嗯,谢谢指正。不过这不是三极管是个肖特基二极管,旁边是散热片。那布线有什么修改的吗?覆铜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打FILL 呢?

网友E:
这么走线太难看了

网友F:
底层的丝印应该镜像吧

网友G:
过孔到地

网友H:
功率大点的建议走铜线  有待改进

网友H:
貌似覆铜间距有点小啊 最少得15mil吧 难道是我视力问题

网友I:
很多线拐了又拐的,没必要啊,还有地线完全可以用铺铜还走的
没必要非要走线来完成,30V电流不是特别大的前提下不需要走
那么粗的线把,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看负载情况选择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