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Pcm (TC=25°和Ta=25°)区别

楼主(2012-12-27):
请教若要求PNP三极管Uec承受DC16V以上,500MA电流;有什么型号管子可以实现?
PNP三极管Pcm (TC=25°和Ta=25°)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着需要多高的速度,开关管还是放大用,所以请自己到Onsemi网站查找。C是Case,封装外壳的意思,A是环境(空气)的意思。

楼主:
做开个管用 ,速度要求微秒级

网友A:
那找个开关挂都以了,不过最好还是你自己在On的网页上选,因为封装、饱和压降和放大倍数没告诉我们,有你发帖子的时间,自己都找到了哈。

网友B:
区分两者差异,意义巨大
Pcm@Ta25℃是指标准封装安装,在25度环境温度下的最大集电极耗散功率
而Tc则是以管壳为测试温度。此时相当于安装了理想的无限大的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