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ucos+外部sram死机

楼主(2012-12-27):
stm32f407板子,外扩1Msram,网上移植的ucosii2.92版本,在不使用外部sram时(就是配置成stm32f4xx_flash)一切运行正常,一使用外部sram(配置stm32f4xx_extsram.icf)就死机,不知哪里每设置好。扩展的sram硬件已经测试正常,启动项#define DATA_IN_ExtSRAM也设置了。

网友A:
你操作外扩SRAM的语句是不是错的,或有误。要么,你可以不用UCOS,只做个最简单的SRAM测试程序。。。要分开调,才好找问题。。

楼主:
外扩SRAM已经测试过了,硬件没有问题,用的软件是IAR。

楼主:
问题解决,主要是硬件问题,sram的bl0和bl1反了,导致读写byte时出错。而测试sram的时候是使用2字节16位的,不会出问题。

网友B(2013-04-12):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stm32f407是多少引脚的呢?
407 100脚封装的地址位A0..都没有要怎么连接RAM呢?
谢谢

网友(2014-10-22):
能穿给我看看么!1052743595@qq.com

网友:
楼主  能给我一份么!QQ105274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