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数字图像处理

楼主(2012-12-27):
用的是OV7670数字摄像头采集数据。不知道怎样让它开始工作,并把数据传到SRAM中,FPGA用的EP1C6Q240C8芯片,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把数据采集下来,存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采集下来,存入即可

我想要VHDL语言的源代码。。关键是不知道怎样去给摄像头一个脉冲让它开始工作,还有怎样将数字信号写入SRAM中

网友B:
哪有那么现成的东西拿来就想用的。
看看OV7670的手册,自己写配置模块和存储模块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要VHDL语言的源代码。。关键是不知道怎样去给摄像头一个脉冲让它开始工作,还有怎样将数字信号写入SR ...

刚才那位说的真是简单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那位说的真是简单啊 哈哈

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做起来还真不简单呢,有点难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做着不简单 让楼上那个说的很简单

网友B:
如果楼主是刚接触这方面的学生,或者FPGA初学者,那确实还是有些难度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芯片手册是需要好好看的,此外手册中提到的SCCB的说明文档也需要好好看。芯片配置方法都是在那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是刚接触这方面的学生,或者FPGA初学者,那确实还是有些难度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芯片手册是需要好 ...

嗯,手册我的看了好几遍了,知道怎么控制了,但是硬件实现就遇到很多问题了。我还只是个初学者,谢谢指教了。

网友B:
先仿真SCCB模块,保证可以正常进行芯片配置。
再看寄存器,根据需要配置寄存器。
再测量摄像头输出的PCLK,VS,HS是否按照配置输出。
然后在FPGA里面根据你配置的格式将图像数据排列好进行保存或者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仿真SCCB模块,保证可以正常进行芯片配置。
再看寄存器,根据需要配置寄存器。
再测量摄像头输出的PCLK,V ...

够明确的啊,看来ococ做过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仿真SCCB模块,保证可以正常进行芯片配置。
再看寄存器,根据需要配置寄存器。
再测量摄像头输出的PCLK,V ...

我给xclk和sio_c管脚分别输入24MHz和375KHz,用示波器检测都正确,你说的仿真SCCB模块,是该怎样仿真,另外,给OV7670寄存器配置可以直接用FPGA的VHDL语言配置吗?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够明确的啊,看来ococ做过这块

在学校的时候配置过OV9650,跟楼主的传感器是一家公司的。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xclk和sio_c管脚分别输入24MHz和375KHz,用示波器检测都正确,你说的仿真SCCB模块,是该怎样仿真,另 ...

系统时钟XCLK时需要一直给时钟的。
SIO_C是SCCB配置接口的时钟,只需要配置的时候 给时钟就行,最大400K,而且SIO_C要配合SIO_D一起配置才行。你仔细看看手册里面提到的SCCB配置文档,网上搜下。我说的SCCB配置模块就是你在FPGA里面写一个模块来输出SIO_D,SIO_D来进行配置OV767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学校的时候配置过OV9650,跟楼主的传感器是一家公司的。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

现在做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做什么呢?

现在还是搞FPGA,主要做一些视频传输和控制加简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搞FPGA,主要做一些视频传输和控制加简单处理。

北京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京的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