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编程器给24C01存储器烧写

楼主(2012-12-27):
我有一个编程器,以前一直给单片机烧写程序,但现在要专门给24存储器的一个地址烧写一个数据,编程器软件里也可选择24型的存储器,但就是不知该如何操作,比如是要用HEX文件?还是直接在编程器软件里面设?如果用HEX文件,又如何制作这个文件?
比如要给0x01地址写入一个0xAA数据,应该怎么做?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就将就编程器控制界面里面的“编辑”功能来做是最简单的,做好了保存成HEX文件以后调用就可以了。

楼主:
试过了,悲剧的是我的软件编辑功能不起作用,缓冲区的内容根本不能修改。还有其它什么方法吗?

网友A:
还可以试下UE

网友B:
赞同楼上的说法,UE是一款相当不错的软件,对于hex或者bin文件的编辑相当的方便。下载UltraEdit软件,安装完成后直接用UE打开,在里面就可以编辑了……个人觉得还是用bin文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