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封装问题

楼主(2012-12-27):
Allegro修改封装大多数说法是:打开需要修改的元件封装dra,修改完后保存,在Place目录update,这种方法我试过。
我想问下Allegro画板的时候封装可不可以不修改Dra文件直接修改封装,我看到别人画的板可以,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希望能有大侠解答!

楼主:
图1

图2

像第一张照片一样,我选中元件,单机Place-Manully,显示的封装是图中的样子;把元件放下后变成了第二张图片的样子,而我把PCB的Library导出来,打开dra文件,显示的还是第一张图片中显示的封装。
请问下大侠们这是怎么修改的。

网友A:
不改库 改文件 也是可以的,对焊盘进行操作
建议改库 不要偷懒

网友A:
至于你放置后的器件不一致,你库的路径太多了,全部 删除掉 重新载入,且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库 改文件 也是可以的,对焊盘进行操作
建议改库 不要偷懒

谢谢版主回答,请问下具体怎么操作才能把封装从第一幅图改成第二幅图的样子(板子上还有其他同种封装的元件,一修改dra文件的其他元件的封装也跟着改变了),小弟刚学习Allegro,很多地方不明白,麻烦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