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下,双面板两面均铺铜,会增加分布电容吗

楼主(2012-12-27):
(无正文)

网友A:
我好像记得信号完整性一书上提到:层间形成的电容大概是1pF左右,看板子平面层的面积。这个值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敷铜是指对GND网络的敷铜,大面积敷铜可以减少GND的断裂造成的阻抗突变,降低波阻抗!

网友B:
两层板就网格敷铜好了。

网友C:
不管怎么说, 对地(铺铜)的电容是会增加的.
如果铜皮的面积大,可以根据电容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D:
必须增加啊,你得权衡是EMC重要呢还是增加的那点电容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