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墙壁开关的5V电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楼主(2012-12-27):
本人是大三学生,菜鸟一只,很想知道这个墙壁开关的USB中的5V是怎么弄出来的,还有他的这个小于1000mA的输出电流是怎么达到的呢??
目前我知道的有阻容降压(好像是说这样波动较大,求知道),用小型的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
请哪位高手给我解释下吧,如果有他的详细电路当然更好!~谢谢!~
为免掉广告嫌疑,就上某宝截图了,去掉了随便擦掉了字幕!~

网友A:
开关电源,
前几个月给客户做过

网友B:
365*24小时开机,,,可靠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C:
你要知道,墙壁上的插座,都是有零火线的,交流220
至于USB里面有个小的开关电源,功率也就5W 5V 1A的样子
至于待机,现在PI的待机 号称微功耗,可以做的很小了。

aSDF
这样结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
前几个月给客户做过

谢谢,开关电源的话都需要哪些元器件啊,还有能封装到后面的盒子里面吗??那不是很大吗??有电路吗??跪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5*24小时开机,,,可靠性能怎么样啊??

我也这么想过,如果在加个小开关,控制USB口的供断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墙壁上的插座,都是有零火线的,交流220
至于USB里面有个小的开关电源,功率也就5W 5V 1A的样子  ...

输出电流怎么控制啊??是有专门的控制芯片吗??

网友D:
输出恒流控制!358就可以啦!用开关电源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恒流控制!358就可以啦!用开关电源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有具体电流吗??:loveliness:

网友E:
请问这个墙壁开关开关多少钱一个?

怎么结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墙壁开关开关多少钱一个?

淘宝上有卖的,有70多的,也有200多的,不知道成本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