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K6下载程序时效验出错,求大侠解决

楼主(2012-12-27):
       一样的程序,在STM32F051R6的评估板上没有错,都能正常下载,但在STM32F051K6的板上下载时会出错,内容如下:
JLink info:
------------
DLL: V4.54a, compiled Sep 17 2012 15:58:45
Firmware: J-Link ARM-OB STM32 compiled Aug 22 2012 19:52:04
Hardware: V7.0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051K6
VTarget = 3.300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1, TMS: 0,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50 kHz

Erase Done.
Programming Done.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0H  (Flash=FFH  Required=A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01H  (Flash=FFH  Required=06H) !
........................此处省略多条指令
Contents missmatch at: 08000063H  (Flash=FFH  Required=08H) !
Too many errors to display !

请问这个是什么错误,该怎么去解决.
STM32F051K6的板是自己画的,一开始是能可以下载,但下几次后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了;现在试了几块都是这样,这个会不会与MDK软件有关,板上我只焊最小系统要求器件也是这样,应该不是板的问题,难道是芯片?
请懂得的大侠求救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我做板时忘记芯片的底部那里是地线,所以没有共地造成的.
结贴!

网友A(2014-06-09):
您好,大侠,我这边在用STM32F051K8U6,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下您,您这边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我Q:39587798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