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焊油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前段时间调试个电路,电路比较简单at52单片机驱动一个un2003,单片机输出是一个脉冲型信号,但是用示波器检测则是一个缺下部分的波形,如同。后来吧上面的焊油处理了下。结果就正常了。求高手说说原因。为什么输出波形是那个样子。

网友A:
普通焊油是酸性的,漏电,要用中性焊油,并且清洗板子

+1.上次我用了酸性的,5元一盒,光焊板子折腾了我半个月。

网友B:
接触不良吧,这么个问题吧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280580-1-1.html
LZ看看这个帖子,后来的问题就出在助焊膏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