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PSOC

楼主(2012-12-27):
5V供电,贴片封装,六个独立触摸按键,输出要用3个IO输出3bit数值1-6,分别对应六个按键

网友A:
要用到9个IO口?

网友B:
还有别的吗

楼主:
面板是2mm厚塑料,机器内部有1MHz的干扰信号,且5V有可能会波动。

网友C:
CY8C20234,参考一下

楼主:
CY8C20234资源是够我用了,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请各位透露一下,太贵了用不起的。

网友D:
不太知道确切价格吧

网友E:
只需要按键和IO的话,capsense express系列应该便宜一些

网友B:
capsanse express我们公司就是用这个

楼主:
OK,心里有数了,呵呵,谢谢大家啊

网友F:
CY8C20234  市价5.4左右,量大肯定会有更好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