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有啥本质区别

楼主(2012-12-27):
INT0外部中断下降沿和低电平触发有啥本质区别

网友A:
下降沿是一个点,低电平是一个时间段,需要一直触发中断的用电平,只在变化时触发一次的,用沿。

网友B:
下降沿触发是锁存中断信号——D触发器**的,意即:即使当时CPU来不及响应中断,外部中断信号撤消后,由于D触发器的**作用,消失的中断信号仍然有效,直到被响应并进入中断ISR,**的中断信号才会由硬件清除

网友C:
下降沿检测的是电平变化,高电平转低电平,
低电平检测的是只要低电平保持就是,
差异是,如果是采用下降沿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会中断,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则无法产生下次中断,需要等下次检测到高电平转低电平才会中断。

网友D:
嗯,如果是采用低电平检测外部中断,检测到低电平会中断

网友D:
但是如果中断检测口一直保持低电平,中断处理完成后,会继续产生下次中断,需要检测到高电平才会停止中断产生。。

网友E:
低电平触发是即时的,当外部中断信号撤消时,中断申请信号随之消失。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F:
如果在外部中断信号作用申请期间,CPU来不及响应此中断,那么有可能,这次中断申请就漏掉了

网友E:
显然下降沿触发不会漏掉短暂的中断申请信号。

网友G:
低电平触发信号低电平宽度显然不能大于ISR响应执行时间

网友G:
否则,当ISR完成,RETI退出中断时,将再次被低电平触发,如此反复响应中断

楼主:
哦,解释的好详细啊,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晚安啊

网友H:
区别非常大;

网友I:
外部中断0的下降沿触发是在电平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发生,比下降沿触发要可靠

网友J:
一直处于低电平下降沿模式不会发生二次触发。

网友K:
edge-trigger在特定时候容易丢中断,即主机由于某种原因(一般是中断繁忙)关掉中断期间,这时的中断的沿请求将丢失。设备的firmware在实现沿中断时,要意识到这一点;必要时重发。
所以一般我实现成电平方式,也方便和其它设备共享同一个物理中断请求线。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外部中断0的下降沿触发是在电平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发生,比下降沿触发要可靠 ...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