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函数问题

楼主(2012-12-27):
为什么一定要延时,而且把延时去掉就会出现错误
/*        名称: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
说明:系统显示拨码开关所设置的编码000~255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各数字的数码管段码(共阴)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缓冲
uchar DSY_Buffer[3]={0,0,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m,Num;
P0=0xff;
P2=0xff;
while(1)
{
m=0xfe;
Num=P1;        //读取拨码开关的值
DSY_Buffer[0]=Num/100;
DSY_Buffer[1]=Num/10%10;
DSY_Buffer[2]=Num%10;
for(i=0;i<3;i++)        //刷新显示在数码管上
{
m=_crol_(m,1);
P2=m;
P0=DSY_CODE[DSY_Buffer[i]];
DelayMS(10);         }
}
}

网友A:
出现错误?程序编译错误?

网友B:
如果不加延时,刷新就太快了,在数码管上显示不出来效果,你可以在硬件上去掉延时函数看看效果,再加上延时函数,之后再把延时时间变长就明白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