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问题

楼主(2012-12-27):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
用proteus仿真学单片机,写了一个延时程序,当我用第二种方法延时的时候
单片机运行正常,而当我用第一种方法延时的时候根本没结果

网友A:
可能是被编译器优化了,降低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网友A:
这个要看反汇编一下
看下反汇编之后的代码是不是被编译器优化了
如果是VC编译器这两个函数都会被优化,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看看你用的编译器可否关掉优化选项。

网友B:
这个跟单片机的编程软件又挂系的吧,在理论上两种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被编译器优化了,降低编译器的优化等级试试

应该是被编译器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