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E2PROM问题

楼主(2012-12-2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保存的数据从1到3000,数据有3000个,每保存一个数据需要一个地址,也需要3000个地址,
而I2C_Send7bitAddress和I2C_SendData都是8位,最大不能超过256个地址和256个数据,现在本人有3000个数据,怎样保存超过256个地址和256个数据,希望大家提供编程程序以及算法,最好编程有注释

网友A:
先要看下24LC16B的时序,读写操作时包括地址的。

网友B:
具体看一下EEPRROM 的I2C时序

网友C:
找个例子好了,STM32的E2PROM应该很多

网友D:
可以根据时序自已改造API函数,3000的话,可以用批量写

网友E:
这完全没有问题。
当你写的数据到了256+1个的时候,则可能要发送一条指令给24cxx,让它切换到另一页空间。你给24cxx发送指令和数据都不会需要超过8位。
如果你是连续写入或读出数据,你不必每次都给出数据地址,你只需要给出首个数据的地址位置即可。

网友F:
这个问题不难,你在同一个地址下都可以完成3000个数据的存储。这个地址和IIC的处理没有关系,只和你的EEPROM存储的地址段有关系,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 把EEPROM的存储地址分成若干个256的空间。标志位可以从0,1,,2,3.。。。。。。。等等 存储多少都行,在写存储的时候 你先发送标志位,让然后在发送你要存储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