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at问题

楼主(2012-12-27):
下面的代码是否正确?
float m=0;
if(m==0)
{
  ...;

}
这段程序中if语句能进去吗?这样做符合C语言编程吗?

网友A:
建议最好不要使用 float

网友B:
与0 比较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有效数位比较多,如3.1415926.。。
这种,最好就只能比较精度

网友C:
float m=0
虽然给m赋值为0,但实际存储并不是0,而是和0很接近的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