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螺丝孔,定位孔,指示灯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2-12-27):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厂家提供不了2D图。但是,定位孔,螺丝孔与指示灯位置又要靠自己测量出来。而且外壳是一个不规则的外壳。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准确一点的测出孔与灯位置的方法。PS。灯是要加灯座的。

网友A:
游标卡尺慢慢量

网友B:
自己慢慢量,关键是要留点冗余。

网友C: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D:
卡尺慢慢量
1:1 打印出来
烙铁 定位孔 纸上烫个孔
或者直接插指示灯
放壳子里比较,
然后微调。

网友E:
用卡尺量呗!楼上说的方法比较可行,不要怕麻烦!

网友F:
     少年 你有的忙了

网友G:
没有机械图有得折腾.
就算1:1打印出来,因为纸张的不平整,精确定位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网友H:
先用一个纸剪成板子大小放进去,在螺丝孔的位置压下留印。

网友I:
听楼上几位大哥的,身经百战的

网友J:
除了量,然后1:1打印出来对照。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