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过流保护

楼主(2012-12-28):
大家有没有这样使用过,三端稳压器的GND脚上接稳压管,抬高输出电压!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输出电流大于一定值I1时(小于过流保护点),输出起不来!

减小负载,输出正常后,负载又增大到I1,工作稳定。

搞了好久了,大家帮忙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啥样稳压二极管呀

网友B:
电压抬升了  输出电流就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抬升了  输出电流就小了吧

但是LDO上的压降还是那么大,电流怎么会减小呢?能帮忙说清楚点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LDO上的压降还是那么大,电流怎么会减小呢?能帮忙说清楚点吗? 谢谢 ...

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首先LDO输出功率是一定的   如果输出电压变大   那么输出电流是不是变小了呢?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D:
建议楼主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因为温度过高引起的???

没有感觉到温度高,应该不是吧

网友E:
"输出起不来",是不是输出电压变小了?
同意5楼.

网友F:
会不会是由于负载的原因引起的,负载时纯阻性的吗

网友G:
如果输入电压上升   导致输出带载能力降低   个人认为与ldo线性电源本身的性能有关   正常的ldo在负载很小时  效率并不高   出现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是ldo线性电源本身的损耗所致   呵呵

网友H:
什么型号的LDO ,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I:
都没有考虑过接地问题啊,你接地使用了稳压管就限制了输出对地电流,输出电流能够大起来吗?你看看怎么改变下接地电流电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