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泰带段式LCD的单片机

楼主(2012-12-28):
最近在学习合泰的LCD型单片机,以前没用过。不太了解它的LCD到底要如何驱动。我是用单片机直接连接段式LCD。
我找到的C例程里,是直接给单片机内部的LCD RAM区赋值。
但是我发现直接给一个段的地址,比如0x180赋值后,显示的位置不对,而且隔一会LCD的亮度会变暗,是不是需要间隔一段时间给显示RAM区写入变化的值?

楼主:
LCD的偏压设置有点问题。显示的位置对了。但是字符会逐渐变淡,最终对比度为0.求教什么原因?

楼主:
R型和C型偏压都不行。难道是被我玩老化了?这JB还咋玩啊。。。。。

网友A:
把R8,R9换成47k可调电位器,仔细调VLCD电压,调到反差最大再换成固定电阻.

楼主:
:kiss:谢谢你,T叔。我的配置不对,偏压开始也有问题。字符逐渐变淡是因为加的是直流。。。。。因为外部32.768没有起振。现在换成内部的32K晶振,不再变淡了。
不过现在对比有问题。正好试试你的方法!
衷心感谢T叔!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不该显示的地方有残影,另外闪烁的厉害。不知道为什么会闪。LCD的频率是固定的4KHZ啊

楼主:
yeah~~~,T叔V5!现在还剩下闪烁了。

网友A:
有可能是otp设置问题,仿真前先变换一下偏压及分频参数试一下.注意要跟玻璃片匹配.

楼主:
这个频率是固定的。来源要么是内部32K,要么外部32.768K,再进行8分频,固定为4K,试了一下1/3偏压,还是不行。我怀疑是LCD本身的问题。先休息,这几天太累了。谢谢T叔了

楼主:
seg端与com端的波形图。是不是我用的电位器太大了?

网友A:
液晶是电压型器件,电流为uA级,所以47k电位器不算大,你可换成4.7k试,效果应该一样.

楼主: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判断为PCB线间距太小,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PCB线间距太小?多少mil ?5mil 也在用.无非会引起线间分布电容较大,但LCD的驱动频率才4k那点分布电容不会影响什么.

楼主:
0.3mm,12mil,T叔意思是COM,SEG平行走线,5min也没事? 我这板子12min间距,平行走了5.3CM啊!!!

楼主:
找到了。因为没关狗。。。

网友A:
哈哈,无证犬没拴好乱咬人

楼主:
唉。这个片子的狗实在太恶心。寄存器里要关两个地方,还要关配置才能完全关狗。

网友B(2015-09-15):
哈哈,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17-02-07):
有没有合泰驱动段式LCD的C程序啊  真心求救

网友D:
煲了吃,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合泰驱动段式LCD的C程序啊  真心求救

网友C:
你好  我用的是BS85C20-5  没用驱动芯片   本来就小白   上边还压得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用的是BS85C20-5  没用驱动芯片   本来就小白   上边还压得紧    ...

看手册,把寄存器设置好了,朝RAM里送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把寄存器设置好了,朝RAM里送数据.

大神有没有个用这个片子写的C语言例程啊,小弟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没有个用这个片子写的C语言例程啊,小弟参考下。。。

木油,不过合泰这类芯片都是大同小异的.耐心看手册,一步一步把相关寄存器参数设置好.

〓◆ HT66F Flash MCU 原理与实务 汇编篇 彩色高清书签版 ◆〓
这里有LCD驱动实例,但是汇编的,可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油,不过合泰这类芯片都是大同小异的.耐心看手册,一步一步把相关寄存器参数设置好.

〓◆ HT66F Flash M ...

谢大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油,不过合泰这类芯片都是大同小异的.耐心看手册,一步一步把相关寄存器参数设置好.

〓◆ HT66F Flash M ...

大神,我看BS85C20的手册   为什么找不到LCD的RAM在哪啊。。。  能不能帮我看下,已哭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看BS85C20的手册   为什么找不到LCD的RAM在哪啊。。。  能不能帮我看下,已哭瞎。。。 ...

这颗芯片没有LCD缓存,需直接把段数据送相应I/O口,再依次扫描com0~com3.事先设置好SLCDC0~SLCDC3寄存器.自已得写一段LCD扫描子程序.
1. 先各个段置数,
2. 再点亮对应COM口
3. 重复1~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颗芯片没有LCD缓存,需直接把段数据送相应I/O口,再依次扫描com0~com3.事先设置好SLCDC0~SLCDC3寄存器. ...

明白了,感激不尽。。

网友E(2017-04-24):
W叔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试了还是不行 LCD初始化驱动能贴出分享下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W叔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试了还是不行 LCD初始化驱动能贴出分享下不??

〓◆ HT66F Flash MCU 原理与实务 汇编篇 彩色高清书签版 ◆〓
这里有LCD驱动实例,但是汇编的,可参考一下.

网友F(2019-03-27):
楼主可不可以发驱动部分的程序出来,最近弄了好久都没程序,可不可以发出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