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大侠最低电压指示电路

楼主(2012-12-28):
搞了7.2V电压指示电路,现想改为3V电,到电低电压时,怎么改也不能检测,请那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错在哪?C:\Documents and Settings\xiao\桌面

网友A:
图片看不到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xiao\桌面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电压:2.2V左右,低于此电压,二极管都不能点亮,也就没有办法检测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电压:2.2V左右,低于此电压,二极管都不能点亮,也就没有办法检测了呀; ...

发光二级管没打么大的导通压降吧,一般1.2v左右。
给限流电阻用小一点,用个小于1k的。另外前面的三极管有没有可靠的截止啊?

网友D:
3V下不适合用楼主的电路,有大量电压监测芯片的,为什么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发光二级管没打么大的导通压降吧,一般1.2v左右。
给限流电阻用小一点,用个小于1k的。另外前面的三极管 ...

普遍最低在1.8V左右,而且不同颜色压降还不一样,1.2V的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特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普遍最低在1.8V左右,而且不同颜色压降还不一样,1.2V的没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特殊的 ...

哦,是我记错了,你说得对

网友F:
亲  我错啊  哈哈

网友G:
LED的压降由材料和制造工艺决定,红外发光二极管压降最低,一般接近1.1V,最低的我在传感器上见过0.9V的,铜壳,持续工作电流一百多毫安。
除此之外,红色的次之,1.4V左右,然后是黄色1.6V左右,黄绿色1.8V左右,白色、蓝色和翠绿色3~3.5V左右,随着工艺的改进,各种LED的压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白色LED刚上市的时候压降4V左右,近年已经出现3V以下的产品。

网友B:
呵,各有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