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那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错在哪

楼主(2012-12-28):
搞了7.2V电压指示电路,现想改为3V电,到电低电压时,怎么改也不能检测,请那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错在哪?

网友A:
错在:
1.要有十分明确的专业一点的目的要求
2.参考相近功能的电路或思路

网友B:
7.2V时,怎么看怎么觉得Q2工作在饱和区,后面的电路不都歇菜了吗?

网友C:
LS,Q2饱和后Q1截止,D1就亮了。

To LZ:
自己改下R4和R5的比值即可

楼主:
改过了,当低电压时,低于2V时,D2灯不亮啊

网友D:
你电阻给太大了,R2都3.3K了,2v D2怎么亮啊。
另外就是感觉电源指示电路么。。。干嘛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过了,当低电压时,低于2V时,D2灯不亮啊

低于2V不亮?1.6V算不算低于2V?
就算是红灯,也要1.7V压降才有点亮吧?
2V,1.7V,流过R2的电流只有0.1mA,R3分流了0.04mA,0.06mALED怎么亮啊。

网友F:
算下各部分电流

网友G:
确定电压变化的范围,再计算各路电流,调整其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改过了,当低电压时,低于2V时,D2灯不亮啊

低于2V,发光管压降1.6-1.8V左右,电流2-1.7/3.3mA,点不亮,重新计算最大电压和最小电压灯亮的参数,然后确定电阻范围~

网友I:
所有电阻阻值减半再说吧

网友J:
根据需求和三极管需要的工作状态,计算各个电阻值。

网友K:
管子不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