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已经画好了的Altium Designe summer09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 P

楼主(2012-12-28):
我想把已经画好了的Altium Designe summer09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 PCB里面画PCB,应该怎么做?
还有如果把Altium Designe summer09原理图导入到orcad 里??或者从orcad 原理图转到altium designer9

网友A:
AD 原理图转Cadence在Project 工程下选择工程右键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sn文件即可。
AD导到orcad中打开AD 软件,File-Import Wizard通过导入向导来导入,选择第二项Allego Desidn File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原理图转Cadence在Project 工程下选择工程右键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sn文件即可。
AD导到or ...

orcad 的原理图导到AD是会丢失元件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原理图转Cadence在Project 工程下选择工程右键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sn文件即可。
AD导到or ...

你说 的方法好像都不行

网友A:
AD原理图转为orcad后,另存为dsn格式后,丢失元件,可能是封装不对,要注意以下几点,任何画图软件之间的转换,都需要一些修改的
a)封装信息
AD6 在输出Capture DSN 文件的时候,没有输出封装信息,在Capture 中我们会看到所
以元件的PCB Footprint 属性都是空的。这就需要我们手工为元件添加封装信息,这也是整
个转化过程中最耗时的工作。在添加封装信息时要注意保持与AD6 PCB 设计中的封装一致
性,以及Cadence 在封装命名上的限制。
例如一个电阻,在 AD6 中的封装为AXIAL0.4,在后面介绍的封装库的转化中,将被
修改为AXIAL04,这是由于Cadence 不允许封装名中出现“.”;再比如DB9 接插件的封装
在AD6 中为DB9RA/F,将会被改为DB9RAF。因此我们在Capture 中给元件添加封装信息
时,要考虑到这些命名的改变。当然,如果自己有一些标准的Cadence 的PCB 封装库,也
可以直接输入对应的封装库名称。只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后面要导入器件的位置信息的时
候,需要把AD6 中的PCB 封装名称修改为Cadence 的PCB 封装名称。当然两个软件中封
装库的原点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后面导入PCB Editor 时候,器件不在原来的位置。
b)原始设计要规范
AD6 的原理图应该要规范,保证导出之后的错误尽可能的少,譬如,网络的连线最好
不要直接连接到pin 管脚,应该来出来一段线之后再去连接其他管脚。还有电源地符号,最
好在AD6 中引出一段线再接。
c)管脚信息
一些器件的隐藏管脚或管脚号在转化过程中会丢失,需要在Capture 中使用库编辑的方
法添加上来。通常易丢失管脚号的器件时电阻电容等离散器件。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吗,注意两个软件之间的原理图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 原理图转Cadence在Project 工程下选择工程右键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sn文件即可。
AD导到or ...

AD 原理图转Cadence在Project 工程下选择工程右键Save Project As在保存类型中选择.dsn文件即可。

在orcad 打开会死机,是16.5版本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用的是16.3版本的

网友B(2015-04-05):
请问你把AD6的原理图导入cadence成功了吗,怎么搞的,我用AD6.9导入cadence时,cadence总是未响应,

网友C:
发上来 帮你转下

网友D(2017-10-14):
引用 网友C:
发上来 帮你转下

你好,我在论坛看到你能把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 转成cadence的图,我这边也试了好多次,但都失败了,能否帮我转一下啊,谢谢!

网友D:
谁能帮忙转一个啊!!自己搞半天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