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手帮我看一下REF200恒流源的接法是否正确?应如何改正?

楼主(2012-12-28):
(无正文)

网友A:
REF200 是个功能比较复杂的恒流源, 通过不同的接法可以获得不同的电流.
你的电路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建议仔细阅读一下数据手册.
另外: 希望楼主以后发帖时, 尽量直接上图.
下载你的附件, 还要找软件打开. 比较费力, 不适合大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