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050):This alternate feature is available on standard dies only.

楼主(2012-12-28):
这是数据手册关于引脚Alternate function的描述,比如30页的PA1的USART1_TX
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standard dies.

楼主:
好像是数据手册的问题,可是,官网刚下载的是
November 2012 ID 023683 Rev 1(第一版11月的)
力源找到的是
September 2012 ID 023079 Rev 3(第三版9月的)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默认的USART1_TX不是这个脚吧。是不是默认引脚不用的时候,这个复用引脚才起作用。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研究那么细,只要你用它做串口通讯能OK就行了。。。

楼主:
我要布线啊,芯片还没用过呢

网友A:
布线?这应该无所谓吧,只要它可以USART,,

网友A:
STM32F2,F4,F0的编程特点很相似,这些可以复用的IO,程序上是可以随便定义它的功能的,只要它可以USART,,

楼主:
问题就是那句话影响到PA1是否是UART1_TX

网友A:
你可以查下这个芯片的重映射表,如果这个引脚有这个功能,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这个就是数据手册哇~~~~

网友A:
给你一张表参考,,下面是STM32F051的, 具体你的情况看你的芯片手册。。。

楼主:
我是发现数据手册好像有问题了,可是官网的版本居然是老的,新版本的不知道是哪里搞来的,而且id还不一样

网友A:
St 官网上传的最新文件为主,,

楼主:
唉,你是不是外交部出来的呀
哈哈,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看,也就我响应你,,看来,我太闲了,,

网友A:
找事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