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最小封装带有串口和几个IO口的控制器

楼主(2012-12-28):
项目中需要一种将UART发送过来的数据转换为其他模式的从IO口模拟输出,希望封装越小越好,最好小于14引脚,有使用过的或知道的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要看需要怎样转换?MCU能不能满足要求?小封装的单片机很多

网友B:
stm8s103f2  你试一下

网友B:
这两天我也在搞一个项目   涉及到小封装的问题   你仔细看看  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我也在搞一个项目   涉及到小封装的问题   你仔细看看  应该对你有帮助 ...

非常感谢你

网友C:
使用g2553的msp430 可以使用定时器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g2553的msp430 可以使用定时器做串口

可以考虑  谢谢拉

网友C:
现在比较流行的stm8 也可以的 这个串口就有了 体积还小

网友D:
AVR MEGA88PA 这个封装小 但是管脚多

网友E:
QFN封装的会小很多。

网友F:
新唐的N79E814AT20    4.4*6.5mm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