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稳压芯片接在一起就输出不对

楼主(2012-12-28):
我用51315将输入的+5V电压稳成+1.8V,供整个电路板使用;用51100将+1.8V稳成+0.9V,供DDR2使用。因此51315是前级稳压,51100是后级稳压,两者级联的。

焊接之前测了一下板子,阻抗没问题,芯片也换过,情况都一样的,芯片也没有问题。

我为了测试电源芯片,后级所有的负载(ARM、FPGA)都没有焊,现在板子上只是焊了几个稳其他的电压的51315、74401等,应该对这个问题没有影响。

现在的现象是:

去掉51100,只焊51315,+1.8V有输出,总输入电流(+12V)大约10mA;

去掉51315,外加+1.8V输入,只焊51100,+0.9V有输出,总输入电流(+12V)大约10mA,外加+1.8V的电流大约5mA;

同时焊上51100和51315,则+1.8V输出时有时无,且有输出时电流很大,总输入电流(+12V)大约800mA,且51100很烫手。

请专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你用的钽电容?
换陶瓷电容试试?
焊接是否牢靠?
上你的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钽电容?
换陶瓷电容试试?
焊接是否牢靠?

我想发图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我用的是钽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发图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插入图片……我用的是钽电容

点“添加附件”即可。

楼主:
只能添加附件了,专家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添加附件”即可。

添加好了,请专家帮忙看看

网友B:
猜测1.8V滤波电容小了,或者性能不行

网友A:
如果你确定焊接没有问题,请用假负载 考量输出能力
2个芯片都要测试

另外,是否启动的时候电流多大?导致保护呢
另外钽电容你可以换陶瓷电容试试,看看手册推荐是什么类型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1.8V滤波电容小了,或者性能不行

您是怀疑滤波电容有问题了?不太明白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择多大?如果我去掉滤波电容,直接断开,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焊接没有问题,请用假负载 考量输出能力
2个芯片都要测试

启动的时候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测了一下,其实每次都能量到1.8V和0.9V的,只不过电流不正常。我也怀疑是外围的电阻电感之类的值有问题,但电容的值一直没怀疑。我不太明白假负载是如何测量的?

网友A:
关于滤波电容,建议看芯片规格书,一般都有写明的,有些芯片用钽电容就是起不来,不正常,这个遇到过好几个,
所以一般习惯用陶瓷电容
关于考量电流,假负载,就是接功率电阻,比如说你要测1.8V 的负载能力,那你手头只有10欧姆 2w电阻 那你说接1.8V 在电阻上消耗多少电流?
至于并多大电阻,你看芯片的输出能力,考量你的电路是否能达到设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滤波电容,建议看芯片规格书,一般都有写明的,有些芯片用钽电容就是起不来,不正常,这个遇到过好几个 ...

说实话我对模拟电路真不太理解,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陶瓷电容,也没有那么大的电阻,如果我简单只是将钽电容去掉,再测试一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下级负载很小?

网友D:
观摩来的,来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对模拟电路真不太理解,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陶瓷电容,也没有那么大的电阻,如果我简单只是将钽电 ...

贴片的103,104,105都是陶瓷电容,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E:
你这二个电源好象都是开关型的;
二个电源间最好隔一下,用电感或电阻;

网友F:
从原理图看,好象电源的接法有些问题.

网友G:
问题可能在开关电源51315,
1、滤波电容最好用两个10uf电容并联,且反馈线尽量短
2、可以去掉r163试试,工作在forced 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

网友H:
你好,我們公司是專業IC代燒,技持各種型號的IC燒錄,如有需求,還請聯系,謝謝!!
       優普士(深圳)有限公司
           聯系人:李**
           聯系方式Tel:18898594141
           分機:0755-27707166#815
             QQ:913755874

网友I:
是你后极的电流太大,前极保护因此没有电压输出,你把后极的电路检查一下有没有焊错。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是怀疑滤波电容有问题了?不太明白滤波电容应该如何选择多大?如果我去掉滤波电容,直接断开,不知道这 ...

建议参考数据手册,使用DCAP模式,对输出电容的ESR的值有一定的要求,参考公式13.

网友K:
两个开关电源串联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个开关电源串联会有什么问题???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你后极的电流太大,前极保护因此没有电压输出,你把后极的电路检查一下有没有焊错。 ...

焊是拿到专门的贴片厂家的,反复测试了,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电源接法有点问题的
欢迎大家加入爱普雷德技术论坛群,下载电子资料(有项目资料),资料全部公开,同 ...

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级负载很小?

51100的输入阻抗应该不算小,资料上的输入电流参数都是mA或者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原理图看,好象电源的接法有些问题.

哪里有问题呢?能具体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二个电源好象都是开关型的;
二个电源间最好隔一下,用电感或电阻;

能详细说下为何如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可能在开关电源51315,
1、滤波电容最好用两个10uf电容并联,且反馈线尽量短
2、可以去掉r163试试,工 ...

忘记说了,我的R163本身就是没有焊接的。没有工作在轻载模式。终于找到个明白人啊,看来您是仔细看过这个芯片资料的,或者用过这个片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我的R163本身就是没有焊接的。没有工作在轻载模式。终于找到个明白人啊,看来您是仔细看过这个 ...

上面的帖子有些我解释一下吧
1、后端电流过大的话,会引起51315关断保护的,但其最大电流可达10A,是否能达到10A,和布线布局有很大关系,可用假负载测试
2、电源电路应该都是参考设计,一般没问题,最多参数差别,可以查一下参数
3、问一下,开始几楼的建议有实验过吗?效果怎么样
4、pcb可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