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库函数方式去修改寄存器能够不影响无关位吗?

楼主(2012-12-28):
    GPIOF->CRL &= ~0x00FFFFFF;
    GPIOF->CRL |=  0x00BBBBBB;

上面的代码利用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修改GPIOF的0/1/2/3/4/5位配置,读->改->写,对无关的6/7位进行and 0xF和or 0x0操作不会影响原来的配置。库函数是否也能简单地实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可以啊,库里面有对整个IO操作的,也有对其中某位操作的,或某些位同时或后操作,,,你可以用库试试,也可以跟踪库函数里面在,看看库语句如何写的,就一清二楚了。。。

楼主:
库函数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就是只修改指定GPIO引脚的,晕了。

ue收20分。

楼主:
怎么结帖啊,没找到结帖按钮。

网友A:
发帖一天后可以结,,我也是前不久才学到的。。

楼主:
哐当一声被二姨的这个设置干翻在地

网友A:
二姨?我以为是你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