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个稳压芯片接在一起就输出不对

楼主(2012-12-28):
我用51315将输入的+5V电压稳成+1.8V,供整个电路板使用;用51100将+1.8V稳成+0.9V,供DDR2使用。因此51315是前级稳压,51100是后级稳压,两者级联的。

焊接之前测了一下板子,阻抗没问题,芯片也换过,情况都一样的,芯片也没有问题。

我为了测试电源芯片,后级所有的负载(ARM、FPGA)都没有焊,现在板子上只是焊了几个稳其他的电压的51315、74401等,应该对这个问题没有影响。

现在的现象是:

去掉51100,只焊51315,+1.8V有输出,总输入电流(+12V)大约10mA;

去掉51315,外加+1.8V输入,只焊51100,+0.9V有输出,总输入电流(+12V)大约10mA,外加+1.8V的电流大约5mA;

同时焊上51100和51315,则+1.8V输出时有时无,且有输出时电流很大,总输入电流(+12V)大约800mA,且51100很烫手。

请专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A:
前一级的输出不稳定的,且看下这两个稳压芯片的输入输出电流电压参数的,前一级的输出电流达不到后一级稳压芯片的输入电流要求的,后一级的稳压芯片当然会工作不正常了啊

楼主:
那您怀疑还是51315的问题?我把电路图贴出来,请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以前不会插入图片,现在刚刚学会

网友:
有理,前级功率不够,需要研究下规格书。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前集供电不够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你查一查前集的最大输出功率   再和后一级的驱动功率对比一下  应该就能出来了   哦呵呵

网友B:
自己多琢磨琢磨   应该能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级的输出不稳定的,且看下这两个稳压芯片的输入输出电流电压参数的,前一级的输出电流达不到后一级稳压 ...

51315的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10A,而51100的输入电流参数都是mA或者uA数量级的,输入功率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前集供电不够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你查一查前集的最大输出功率   再和后一级的驱动功率对 ...

51315的输出电流最大可以到10A,而51100的输入电流参数都是mA或者uA数量级的,输入功率应该很小

网友C:
由于两个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相差挺大,如果连接在一起影响比较大

网友D:
压降太大了?

网友E:
订一下:victory:

网友F:
这两个LDO的工作的压差一样吗!

网友G:
我估计是电容的问题;你5V输入端的电容总共才10多UF,但是你后级电容有30多UF,引起5V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