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外接硬件,IIC通信,界面

楼主(2012-12-28):
2440开发板,使用其GPIO口连接一个传感器模块(接口符合IIC规范),想做一个界面来在开发板上显示传感器的读数,用Qt做的界面,之前一直是无界面的程序用ADS编译成.bin下载SDRAM跑,串口打印数据到XP上,现在放到Linux下编译,总是出错,问题差不多是中断那里的问题(__irq等),什么汇编一大堆问题,还有Makefile编写完全不会,有没有简单的(像编译Qt界面那样只用qmake -project,qmake,make就成的?Linux的IIC驱动能直接调用吗?),或者说达到板子界面显示数据,该怎么一个流程下来才合理,新手(而且从坑爹的资料里理不清思路来:dizzy:),语无伦次的,见笑了各位。

网友A:
如果是楼主自己一个人搞,那学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先要学习一些Linux 的基本操作及编程
然后学习给嵌入式Linux编程,创建2440的Linux开发环境
再学习基于Qt的开发
还要学一些基本的驱动开发
最后太功告成

囧啊囧,真只有我一个人。。看来上了贼船了。。谢谢南哥指点,能不能再具体点儿,针对我这个预期目标,比如说哪些步骤可以忽略、从简、着重。

网友A:
或者你继续前后台,用ADS开发,直接做界面。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学习研究,况且QT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可以从Linux的IIC驱动开始吗?

网友B:
有问题就一个一个解决嘛。不用着急,谁都是从新手开始的。

嗯,听长辈的~Hold住节奏。。

网友C:
不会做开发

楼主:
谢谢上面三位,自己得加油了。。

网友A:
Linux的IIC驱动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继续前后台,用ADS开发,直接做界面。等以后有时间了,再慢慢学习研究,况且QT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

现在LINUX主流不是用QT吗 ?  应该用什么》?
以前一直用CE, 现在想学学LINUX 我发现很多操作还是比较类似的,现在LINUX界面该选什么方向

不要告诉我安卓。,。

网友A:
现在消费类肯定上Android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