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防撞方案请教(激光测距、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2-12-28):
      在下近日想做一个在小飞机上的防撞系统,因为在煤矿下发生矿难的时候,需要用小飞机携带环境参数传感器率先飞进巷道里面探测瓦斯浓度或CO浓度等参数,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需要防撞。但是查了很多资料,浏览过一些方案,发现用激光测距仪来做(因为光学器件的原因)体积太大,可能最后做出来因为体积和重量的原因会无法安装到小飞机上去。还有超声波测距等方案(还未搞明白如何设计电路),现在不知选择那种技术方案能够使体积较小,从而能够安装到小飞机上帮助其完成飞行过程中的防撞。敬请各位高手不舍赐教、指点迷津。

网友A:
高手啊,帮顶一个。

网友B:
等待高手回复,学习下

楼主:
现在有个方案,但不知还有没有更优方案,期待各位高手指点啊!

网友C:
超声估计受环境影响会不可靠
可以考虑用红外壁障
激光测距带光学装置,个人认为不可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方案,但不知还有没有更优方案,期待各位高手指点啊!

什么方案,晒出来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方案,但不知还有没有更优方案,期待各位高手指点啊!

:L,晕怎么发了这么多

网友D:
关注中,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E:
我在做四轴飞行器的自动避障飞行。子选择避障传感器的时候是考虑了超声波和红外。这两个各有自己的长短。超声波的话精度不够,但是测距范围和抗干扰会好点儿,而红外的话对颜色和光照都有要求,白天、晚上、黑色,白色,这样读出来的数据差别很大很大。不过我现在还是选择了超声波。因为如果你算法控制好的话,超声波的效果会更好点儿。但是红外的话对于颜色就不好说了·······
如果有正在做四轴飞行器也可以联系我啊,我们一起交流!

网友E:
我扣扣2433929208

网友F:
红外对射吧

网友G:
红外的距离太近了

网友H:
使用4轴作为机动体~~~比较理想。  但不知为何不使用车体进入???

以4轴哪混乱的汽流~~~ 不知能把环境数据测试准不。

个人意见。

超声波作中近距离的探测。重点为面。

激光可要或不要作为校验的手段。 双点CCD 的方法。体积和体重都很小, 估计 `1~~300g左右一组

视频回传是要的~~~~ 可以多架次组队打怪~~~~~~偕同工作

网友I:
你装Kinect上去吧。
可以去Youku查“MIT研发的小型四轴飞行器”(用的激光雷达)或是查“Xbox 360 Kinect 自動駕駛飛機”在四旋翼上装了Kinect
当然考虑到成本的话还是用更简单的器件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J(2013-02-05):
飞机能行吗?电机可能产生火花,矿井里有瓦斯……

网友K(2013-05-29):
试试KS103超声波测距模块来做避让吧,效果肯定很好。

网友L:
超声波吧,防撞嘛,不需要太准确的。像蝙蝠

网友M:
超声波的话不能用普通的模块,最远才3-4米

网友N:
我在想飞机进去还能自己出来不?没意思?

网友O:
用红外,按贴近坑道上方的模式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