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低输入电压DCDC方案

楼主(2012-12-28):
要求:
输入电压1.1V-1.8V 输出电压:22V100mA

网友A:
单芯片的方案似乎没有的
分2步走,先用颗升到5V 比如 LM2623 最低电压0.8V
有了5V 再升22v 方便很多的, 最便宜的就是 用背光IC 来做,这类有很多,自己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的方案似乎没有的
分2步走,先用颗升到5V 比如 LM2623 最低电压0.8V
有了5V 再升22v 方便很多的,  ...

谢谢 用脉冲变压器是不是一级就可以,另外用一个低输入电压的DCDC给控制器供电

网友B:
恩,也是建议分两步走,这是什么样的应用??是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C:
什么东西非要这样做?

LZ想没想过:
输出22V100mA,即使效率100%,那么你1.1V的输入也得2A的平均电流!
而且输入1.1V,能有多高的效率? 那得多大的输入电流?

网友C:
可行的方法也有:
用一小功率IC升压得到辅助电源,给PWM芯片供电,PWM芯片驱动低内阻MOS管开关电流,用脉冲变压器确实可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