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2-28):
COM, UCC, CD, pc, rc
char PcdHalt(void)
{
    char   status;
    u8   unLen;
    u8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编译时出现..\lty\rc522\rc522.c(312): warning:  #550-D: variable "status" was set but never used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status 被赋值而未被使用。若果真如此,则属于多此一举,故警告一下。

网友B:
被赋值而未被使用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这也是赋值而已

网友C:
这种警告可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