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编译时错误

楼主(2012-12-28):
Linking>
>> C:\CCStudio_v3.3\MyProjects\Boot_Program\Boot_Program.cmd, line 118:   error:
               can't find input file 'Flash2812_API_V210.lib'
>> C:\CCStudio_v3.3\MyProjects\Boot_Program\Boot_Program.cmd, line 119:   error:
               can't find input file 'Flash2812_API_V210.lib'
>> Compilation failure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是不是没配置好?用ccs V3.3编译的,不知道怎么配置哎

网友A:
can't find input file 'Flash2812_API_V210.lib'

网友B:
需要在CMD文件里面加吧

网友C:
1)  在中加入Flash2812_API_V210.lib
2)在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 ->libraries中加入Flash2812_API_V210.lib及路径

网友D:
5楼的办法有效吗?求知道

网友E:
5楼的图片没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