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c编译器版本选择的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原先我mpLAB和PICC9.80是装在C盘一个目录下的,现在有调试一个新程序可能是兼容的问题,需要用picc9.50版本,于是我把它跟picc9.80装在一个目录下的,但是装了发现进入工程文件选择编译器时选了9.50版本,编译一下还是不行,自动跳到9.80版本去了,后来我把这两个版本分别装在D盘E盘,但是编译的时候发现软件还是自动跳到9.80去了,然后我把干退把9.80删掉了再选择再编译,还是这个问题,请知道这个问题的帮我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在进入MPLAB软件后在菜单中选择一下默认的编译器路径。

和其他所有做开放IDE的厂家一样,MPLAB和PICC是两个不直接相关的软件,需要你MPLAB中自己手动指定编译器和编译器路径。

网友B:
windows我不知道啊。
linux下,一般要配置环境变量的,导出到PATH中。
如果你的PATH不改的话,还是会使用以前的编译器的。
我估计温都死下的IDE,也有配置选项,如2楼所说的。配置一下编译器的路径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的IDE使用环境变量,那还是得改环境变量的。

网友C:
把所有的全删了,然后装上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