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多点触控 feature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2-12-28):
知道的交流一下吧

网友A:
你说的是MT-Digitizer的Device Configuration?Win7会自动设,但firmware侧要实现带数据阶段的CtrlSetupSetReport。这样缺省是mouse, XP下能用;Win7能修改为MT-Digitiz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MT-Digitizer的Device Configuration?Win7会自动设,但firmware侧要实现带数据阶段的CtrlSetupSet ...

是的 就是win7下的多点触控  关于描述符不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