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忙解释一下FPGA上载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为什么有时可以全上载有时可以局部上载,与硬件什么关系?通过STI上载和外挂FLASH上载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上载是什么意思?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没听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的

;P

网友C:
==0   我也只知道下載....沒聽過上載==

网友D:
上载应该是上传数据的意思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D:
STI上载应该就是直接上传数据     而外挂FLASH上载可能是将数据上传至flash中    只能算是上传数据   但并没有真正将数据烧写进去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