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12-28):
TE, ck, TI, IO, se
在写VHDL中出现了Warning: Circuit may not operate. Detected 1 non-operational path(s) clocked by clock "CLK" with clock skew larger than data delay. See Compilation Report for details.这种时钟偏移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该怎么去解决这类问题?

网友A:
CLK是计数器的输出?

网友B:
时钟便宜的原因很多,或者是没有走全局时钟,或者控制信号的扇出过大,没有看你程序,具体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