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指针读取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2-12-28):
TMS320LF2407A。
ADC采样结果寄存器RESULT0的地址是0x7408。
unsigned int *p = (unsigned int*)0x7408;
x = *p;
y = *(p + 1);
能否这样访问RESULT0和RESULT1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x=RESULT0; y=RESULT1;这种形式,寄存器应该头文件都定义好了。
RESULT1地址是接着后面的么,是的话你这样也可以,有些别扭,,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