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屏的好资料分享

楼主(2012-12-28):
cypress电容触摸完整资料CSD_V_3.10_ZH_001-79409

网友A:
电容触摸屏因其美观、耐用性好和可以实现多点触摸,正在为更多的用户所喜爱。在手机 / GPS / PDA、MP3 / MP4以及台式机 / 笔记本电脑等众多应用领域,它已经逐渐取代机械式按键和电阻式触摸屏。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为感应电容式触摸屏提供了单芯片解决方案,使用PSoC Designer 5.0开发环境中的TrueTouch用户模块,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在TrueTouch芯片上实现电容触摸屏的全部功能。

容式触摸屏的典型物理分辨率为0.2mm,可以很好的应用于逻辑分辨率为320x240或480x360的LCD屏。
技术        器件        最大电容感应接口数         最大屏幕尺寸
(英寸)        典型扫描速度/ Sensor (ms)        平均电流
(mA)        Flash
(B)        SRAM
(B)        通讯
接口        封装
Single-Touch        CY8CTST100        25        4.7        0.3        1.9        8K        512        I2C, SPI        32-QFN
(5 x 5 x 0.6 mm)
        CY8CTST110        24        4.6        1        4        8K        512        I2C        32-QFN
(5 x 5 x 0.9 mm)
        CY8CTST120        44        8.4        0.5        16        16K        1K        I2C, USB        56-QFN
(8 x 8 x 0.9 mm)
Multi-Touch Gesture        CY8CTMG100        25        4.7        0.3        1.9        8K        512        I2C, SPI        32-QFN
(5 x 5 x 0.6 mm)
        CY8CTMG110        24        4.6        1        4        8K        512        I2C        32-QFN
(5 x 5 x 0.9 mm)
        CY8CTMG120        44        8.4        0.5        16        16K        1K        I2C, USB        56-QFN
(8 x 8 x 0.9 mm)
Multi-Touch
All Point        CY8CTMA120        38        7.3        0.5        16        16K        1K        I2C. USB        56-QFN
(8 x 8 x 0.9 mm)
图1,Cypress TrueTouch电容检测芯片选型图
图2是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系统应用框图,TrueTouch芯片CY8CTMG110 / 120使用自电容技术同时检测行 / 列感应单元的电容变化,并将相应的触摸位置 / 手势标识等数据通过I2C / SPI / TX8 等通讯接口传送到主机端。P3.1的外部电阻是CSDADC的采样反馈电阻,它与电容检测的灵敏度成正比; P0.3的外部电容是采样调制电容,P0.3的外部电阻是分流电阻,可以适当的提高电容检测的信噪比。

图2,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系统应用框图
图3是应用TrueTouch芯片时推荐的LCD电容触摸屏结构,从上到下依次是保护性覆盖层(玻璃或PET,建议使用薄的以及高介电常数的材料,提高对手指触摸的感应灵敏度)、光学胶和偏光片(需要调整生产工艺,使得光学参数匹配以减少光损失,提高整体透明度)、ITO行感应单元层、绝缘层(为了减小行 / 列感应单元交叉部分产生的寄生电容,希望适当提高此绝缘层的厚度,并选用介电常数低的材料)、ITO列感应单元层、绝缘层、ITO屏蔽层(是一个整体的ITO层,它由
转换频率时钟输出到一根选定的I/O直接驱动,可以有效的减小耦合电容的影响,屏蔽来自LCD屏的噪声干扰)、空气间隙(位于触摸屏与LCD屏之间,利用空气的低介电常数减小来自LCD屏的辐射噪声和寄生电容,建议厚度≥0.4mm),随后就是LCD显示屏的表面。

图3,典型的LCD电容触摸屏结构

Cypress TrueTouch用户模块介绍
图4是带自校正的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电路框图。图中的虚线框部分由频率FSW驱动,感应单元C可以等效为阻抗1/(C*FSW)。电流平衡公式为:
IMOD = ISENSOR + IDAC – IOFFSET
根据运放的输入虚短原则,电路达到动态平衡时RB上端的电压等于参考电压VREF;DMOD是开关的控制信号,它正比于ADC转换结果的占空比duty (duty = ADC_Result / (2N – 1),N是ADC采样的位数,(2N – 1)对应ADC采样结果的最大值)。因此:
IMOD = VREF * duty / RB
ISENSOR = C * FSW * (VDD - VREF)
IOFFSET = VREF / RO
由此我们得到:
ADC_Res

ult = (2N – 1) * (RB / VREF) * [C * FSW * (VDD - VREF) + IDAC – (VREF / RO) ]
图4中自校正部分是引入的(IDAC – IOFFSET),通过调用用户模块的函数:TRUETOUCH_GESTURE_AutoCalibration() 可以自动补偿掉部分来自感应单元的电流,使ADC采样结果不超出最大值;而且由于自校正部分是与感应单元C无关的常量,不会影响到感应灵敏度。

图4,带自校正的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电路框图
图5列出了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的参数,其中在两种场合下有不同的滤波器:对于原始数据RawData可以选择Jitter, Median(中值)或IIR(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对于X / Y位置数据可以选择Jitter或IIR滤波器。
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支持的基本手势有:
单手指手势 – 单击,双击,旋转(向右 / 向左),平移(上 / 下 / 左 / 右);
两手指手势 – 平移(上 / 下 / 左 / 右), 缩放(放大 / 缩小)。
通过调用API –TRUETOUCH_GESTURE_DetectGestures(),可以获得当前的手势标识(Gesture)和手势。

图5,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用户模块的参数
参数(Parameter MSB / LSB)见表1。
Gesture        Encoding (1-Byte)        Parameter  MSB        Parameter LSB
No Gesture        0x00        NO_PARAMETER        NO_PARAMETER
Double Click        0x01        NO_PARAMETER        NO_PARAMETER
Rotate Left        0x02        NO_PARAMETER        (angle/ROTATE_STEP) (7-bits Max)
Rotate Right        0x04        NO_PARAMETER        (angle/ROTATE_STEP) (7-bits Max)
Pan Left        0x08        (drag delta/PAN_HORZ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Right        0x10        (drag delta/PAN_HORZ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Up        0x20        (drag delta/PAN_VERT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Pan Down        0x40        (drag delta/PAN_VERT_STEP)(4-bits Max)        NO_PARAMETER
Zoom        0x80        NO_PARAMETER        ZOOM_IN or ZOOM_OUT
表1,多点触摸识别手势的手势标识(Gesture)和手势参数(Parameter)
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的发展方向
在电容触摸屏应用中,我们可以利用PSoC的灵活性实现与具体应用相关的多种手势。
单手指操作时,TrueTouch芯片可能同时报告单点位置、单点平移和单点旋转手势(比如单手指画的旋转曲线的一部分符合平移条件);两手指操作时,可能同时报告两点平移和两点缩放手势(比如平移时两手指的距离变化符合缩放条件),主机端在接收到位置数据 / 手势标识和参数后,可以根据当前应用场合(菜单操作 / 计算器 / 手写字符 / 图片浏览及操作 / 游戏等)决定哪些数据有效,哪些被忽略。比如在用单手指书写字符时,单点平移和单点旋转手势将被忽略;在用单手指移动图片时,可以综合考虑单点位置、单点平移和单点旋转手势;在用两手指操作图片时,如果图片已经是最大,两点缩放手势中的放大手势将被忽略。
TrueTouch芯片目前主要识别基本手势,我们也可以将所有触摸点的位置数据上传给主机,由主机根据应用需求识别更多自定义的手势,比如画矩形手势、画三角形手势,以及其它特殊形状手势可以预见,Cypress TrueTouch电容触摸屏方案将为用户提供更灵活、更快速的设计体验,更全面的发挥电容式触摸屏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