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P1IN为什么不是0x00?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2-28):
各位高手,我用的是M430G2553上电后P1IN为什么不是0x00?不是0x46就是0x06,是怎么回事?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A:
看外围电路吧。悬空的状态不确定

网友B:
看外围电路 0x46或者0x06对应哪个引脚

网友C(2013-01-29):
找一下对应的引脚然后找原因吧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外设短路或者电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