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30的问题,急啊

楼主(2012-12-28):
用ADS1230直接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数字量输出。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输出正确信号,过了一会,ADS1230的两个cap管脚间电压就不正常了。这两个管脚之间的电压就是输入信号放大后的值,理论上应该是输入信号的64倍。上电以后,这个电压值越来越小,甚至颠倒了极性。
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电路完全一样,上电后,cap脚间电压也正常。我听说ADS1230很容易被静电击穿,是因为芯片被击穿了??求助啊求助

楼主:
比较着急啊,帮帮忙吧

楼主:
应该不缺人吧

楼主:
连续顶贴会不会被封

网友A:
ADS1230是一款TI 的用于桥传感器的 20 位模数转换器,建议你发在21IC的TI 模拟社区上去。TI在21IC有几个社区,可以咨询一下21IC的高手!你有测试的线路图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如果可以,你直接把这个技术问题发布在TI的官网社区去咨询一下!

楼主:
我的线路图就是照着datasheet上面的推荐应用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