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汇编使用非常好奇

楼主(2012-12-28):
:L最近在找工作,发现不少公司说必须是要会使用PIC汇编!我想问问:这PIC?汇编?真的有这么大优势(估计是成本考虑)?还是因为以前做的产品都是PIC汇编的一直延续下来?还有听说什么汇编的代码量比C的精简。。。。。。。。。。。。。。。。真是是这样?

网友A:
简单编码是的

复杂程序,我认为大多数人不能做到 汇编比 一个良好的C编译器+较为良好的C代码编译出的 程序更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编码是的

复杂程序,我认为大多数人不能做到 汇编比 一个良好的C编译器+较为良好的C代码编译出的 程序 ...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到的 公司是那种做电子称的。。。。。。。。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稳压电源。。。。。

网友B:
应该来说,会用汇编的都是用c的高手。只有追求极致的才用的上汇编。

网友A:
做 电子称  小的稳压电源,代码量应该都很短,所用的芯片 ROM  RAM 应该都非常有限,一般C的初始过程需要额外开销一点,汇编的话则省去了这个麻烦

---------------------------------------------------
用汇编的 貌似很多是老一批程序员,先接触的汇编,不习惯C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 电子称  小的稳压电源,代码量应该都很短,所用的芯片 ROM  RAM 应该都非常有限,一般C的初始过程需要额 ...

:)应该我明白了。。。。比如一个电子称就是AD+段码式液晶屏;稳压电源就是一个AD+段码式显示+一个继电器或者晶闸管。。。。。。。的确没多少东西。。。。。要是C初始化是需要额外的RAM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来说,会用汇编的都是用c的高手。只有追求极致的才用的上汇编。

:)嗯 谢谢。。。。

网友C:
可能原来这个企业有很多产品用汇编开发的,希望新人过来后能继续维护这些产品。

网友C:
新的MCU型号,当然不建议再用汇编了

网友D:
説件事,你們信嗎?
我們公司使用的PIC24F芯片一樣要彙編編寫.
大把1.8W行以上的彙編,什麽概念?
有這樣的要求原因其實很簡單:‘我們要知道芯片每一個cyc都在幹什麼,發生問題才能徹底分析’

网友E:
用汇编能更好了解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汇编能更好了解硬件

无此说法。

对硬件的了解与否与使用何种编程语言没有必然关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説件事,你們信嗎?
我們公司使用的PIC24F芯片一樣要彙編編寫.
大把1.8W行以上的彙編,什麽概念?

如果不是对时序有特殊要求的话,实无必要。

掌握了软件工程思想、对控制目标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用汇编还是用C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但用汇编可能工作量更大一些。

有一些企业依然**用汇编的最主要原因是基于对C编译器优化算法的不信任,担心不同版本的C编译器编译结果各不相同,而代码中可能存在一些严格的时序检查要求,当编译器版本不同造成时序检查存在风险时,企业就可能担心这些风险被放大,所以尽量不用C。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达驱动的方案中可能就不选择用C编写代码,特别是那种使用MCU直驱马达的方案。

网友:
编译器汇编C代码,会出一些无用的东西,不过除了DSP以外,没听说什么对汇编要求很高的东西啊

网友F:
用汇编干上一年,用C说不定一个月就搞好了;
可维护性更是没法比;也许这家公司的产品就几样,好几年才换代一次;而且出货量惊人;0.01元的成本都很可观,同时程序员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G:
我感觉还是成本考虑,现在国内的单片机一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编译工具,而又有较大的成本优势,一些产片又不需要较复杂的编程,所以才要求汇编,我估计你应聘的职位就是用国内某PIC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原来这个企业有很多产品用汇编开发的,希望新人过来后能继续维护这些产品。 ...

:)嗯,应该是。。。。在电话的时候说到问我会不会修改里面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説件事,你們信嗎?
我們公司使用的PIC24F芯片一樣要彙編編寫.
大把1.8W行以上的彙編,什麽概念?

:funk:这个没啥特别要求没必要吧?我感觉慢慢的使用汇编的人会减少,无疑为以后产品的持续性增加风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对时序有特殊要求的话,实无必要。

掌握了软件工程思想、对控制目标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用汇编还 ...

:)谢谢你。。。。。又看到汇编应用的一个领域。。。。。。马达驱动现在好像也慢慢的热起来了。。。。。我看网上有不少招聘无刷电机的。。。。是这个吗?

楼主:
:L想想还真不知道学啥了。。。。。。。。。。。。。。。。

网友H:
汇编有什么会不会的,不就是记住那几个操作码和寻址方式,说来说去,编程还不就是把数移来移去~

网友I:
C是入门,汇编是深入,我是一个从汇编走到C的人,深知汇编的好处,我的C绝对没有汇编写得好,在很多场合,C编译器出来的代码比汇编的效率不知道差多少,当然这也要看C编译器如何了,但是在单片机飞速发展的当今,C编译器跟不上器件新增指令发展是很正常的,所以隔三差五的还是要用汇编写些东西。

网友J:
PIC16的汇编就是笑话,CPU架构太糟糕,用汇编2k干完的代码,C起码4k以上!!想舒舒服服的跑C,至少要AVR、STM8或者ARM,特别是ARM,连汇编指令都有革命性创新了。斑竹不要封杀偶,偶也是写PIC16汇编滴,偶们程序还都不小,2k以上,当然不含表。

网友I:
楼上是说C是笑话吧,编译器差不差和CPU构架没关系,只和写编译器的人有关系

网友J:
对,说反了,PIC的C是笑话。如果研究下PIC内核和CortexM3内核间的区别,就知道乌龟和火箭之间的区别了!

网友I:
现在单片机日新月异,不知道PIC定位何方,系列越来越多,速度总不见快,现在最快的也只有2时钟周期一个指令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説件事,你們信嗎?
我們公司使用的PIC24F芯片一樣要彙編編寫.
大把1.8W行以上的彙編,什麽概念?

我招人的是会汇编的优先。
兄弟 说的对!重要的c代码我都会看对应的汇编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应该来说,会用汇编的都是用c的高手。只有追求极致的才用的上汇编。

你开什么玩笑啊

网友M:
公司里的老总和老工程师只懂汇编,所以招人只招汇编的,他们怕你写的东东看不明白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开什么玩笑啊

对于pic单片机,总共flash也就几十k,而且时钟又低,进一次中断,对一个队列操作一下都能耗时几十个us,c语言会编的人大有人在,而能够使用汇编的人我看不是很多吧。

网友N:
一部小说是否成功,与写作的语言关系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对于pic单片机,总共flash也就几十k,而且时钟又低,进一次中断,对一个队列操作一下都能耗时几十个us,c语言 ...

谁说了C就必须用队列
现在的C编译器已经相当不错了,PICC我也用过的,效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对,说反了,PIC的C是笑话。如果研究下PIC内核和CortexM3内核间的区别,就知道乌龟和火箭之间的区别了! ...

你总不至于拿PIC16和M3比吧?

这是PIC32的活。

网友C:
PICC16的效率还可以的,绝不至于2K汇编代码要用4K的C吧?

俺感觉2K以上代码的话,汇编和C已经差的很小很小了,基本没啥太明显的代码增加。

网友O:
菜鸟一个对问题见解有限欢迎拍砖PS:梦很远但不会放弃;

网友O:
复杂程序,我认为大多数人不能做到 汇编比 一个良好的C编译器+较为良好的C代码编译出的 程序更精简

网友P:
与选定的CPU芯片型号有关系

网友Q:
汇编的优势在于对程序时间的控制上,而C的优势在于对思想的发挥上更自由一些,8位的最好用汇编,8位以上就不如用C来得更简单一些了

网友R:
抄袭别人的产品当然会反汇编,你只会C语言怎么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PICC16的效率还可以的,绝不至于2K汇编代码要用4K的C吧?

俺感觉2K以上代码的话,汇编和C已经差的很小很小 ...

这个我自己实验过,确实没办法和汇编比,你试编一个 switch ()  case xx:试试。

网友C:
光做这样的测试确实可能会出现较大差别,但这可不能说明PICC效率低啊,这个测试基本只使用了C编译器的代码翻译功能,代码优化功能基本丧失掉了。

PICC影响效率的最大之处在于不能跨文件优化,虽然最新版本在这方便也做了很多尝试,但优化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但基本上所有的C编译器都存在这个问题,而汇编程序相当于完全交给了工程师来制定优化规则,如果一个经验非常丰富,并且有足够的时间来精雕细琢一个汇编程序的话,那确实汇编程序要更精悍一些,但我个人认为,2K以上的程序,这样的差距造成的代码大小一般在10%以内就很正常了,如果考虑到C编译器的偏于书写、移植、阅读、检查等作用,个人认为在绝大多数应用中是可以接受这个差异的,特别是现在芯片资源不紧张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特殊的非此不可的理由,个人认为就没有必要用汇编去做实际项目了,当然从学习的角度看,汇编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基于对汇编的足够了解,才能更深刻的理解C和C编译器,也才能做到足够的扬长避短,为己所用。

网友I:
我有一个超过3K的程序,使用16F723,效率,只是某些程序用了汇编,效率就超过10%。优化9级。这个汇编在程序空间不够的时候,不得不使用。

网友F:
关于汇编和C的编译效率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我对比过51的汇编和C;我发现差别极小;
函数调用:出入栈;如果是C处理的时候有可能出入栈很标准;如果你用汇编处理,也许你只出入栈被破坏的部分;感觉没有什么好说,如果用C编程,思路可以很清楚,如果用汇编,你不得不处理每一个细节;很烦人;
如果老板 要求用汇编,我立马拍拍屁股走人——不是会不会,是太折腾人了;

网友F:
我现在更堕落了,不是用不用C的问题;我现在感觉用库编程也很好;甚至寄存器的定义都不用操心;
例:有几个相关的寄存器,每一位是什么意思,赋值先后关系等等;
全部不用操心,直接用库函数调用解决了。如:初始化串口
1。波特率是多少:填上9600;(和系统时钟有什么关系你不用操心)
2。几位数据?8位;
3。停止位几个:1个;
4。校验?:否;
......按函数要求,一问一答;操作完毕;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更堕落了,不是用不用C的问题;我现在感觉用库编程也很好;甚至寄存器的定义都不用操心;
例:有几个 ...

感觉和使用串口精灵差不多;:(
编程的最低境界——填空;:lol

网友S(2013-02-06):
关键是资源是否够,有够随便你整。没够就得想办法了。

网友S:
我认为pic的大问题是bank.切来切去,不利于快速处理数。就全范围单指令周期寻址不好吗?pic的解释指令可以少字宽,节约硅片面积。挺吐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