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第一块PCB,不知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恳请前辈拍砖

楼主(2012-12-28):
小弟学做pcb板,很多地方有问题也看不出来,恳请大侠们闲暇时间看一看,给以指正,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有些線可以直接拉直不用拐那麼多彎

楼主:
嗯 ,我就知道拐弯的比较好所以都折了...见笑见笑,频率不高 只晶振那里需要弯点吗

网友B:
晶振的负载电容可以靠的近一点,总的来说还比较美观

楼主:
见到鼓励很是开心,谢谢~我去改改

网友C:
绕的太多了  美观是美观   就是线绕远了   晶振那边的顺序应该是:晶振-电容-IC    线要尽量的短  差分最好

网友D:
0分。

不看别的,就看电源和地线

网友E:
装下B,线能粗就粗吧小伙子

网友F:
看图片 应该是51 板子, 实际上没什么要求了。  线能粗就粗一点。生产好做。反正板子空的很。

网友G:
就不用双层板了吧,都是插件,还那么空。。。。。呵呵

网友H:
努力。可以单面。

网友I:
关注一下布局

网友J:
感觉还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K:
布局还是有不够合理的,而且DIP插件其实没必要补泪滴,一般BGA的补泪滴会多些

网友L: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贴片呢

网友M:
加粗电源线和地线,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晶振走线要短,最好加屏蔽地.
按信号流程走线,美观在其次.

网友N:
我做的第一块板子就吃了线宽的亏,线还是粗写吧

网友O:
板子做那么大必要钱的么?改贴片的吧

网友P:
是自动布线的吧?不过补泪滴是个好习惯,经验之谈!:)

网友Q:
线绕的有点长了吧。这个看上去可以单面

网友R(2013-05-07):
空间要利用好,其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S:
能做成单面的

网友T:
第一次的感觉不错吧,虽然问题多多。

网友U:
布局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V:
第一次画板子,很不错了。哈哈……我第一次画的还没你好呢

网友V:
第一次画板子,很不错了。哈哈……

楼主:
多谢了各位大虾 ,账号id弄错了  一直没登进来

楼主:
单面什么的布不来啊,线太绕了,总在布局这里纠结,布线是根据元件来布还是根据线的类型布好点

网友W:
电源线和地线可以粗点的,布局可以再考虑考虑的

网友X:
第一: 地线和电源线必须粗,做到 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减小地线回路的阻抗。还要做到 地线尽量不要拐弯抹角的。
第二:布局要做到,关键的线例如你的时钟线 尽量的短。靠近IC 的时钟输入引脚。
第三: 看下你的阻抗,分析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Y:
信号回路路径太大,EMC和EMI的风险较大,改贴片吧,整版铺地。
电源尽量加粗,去耦电容靠近ic管脚。
top层一般不需要做泪滴,bot层做泪滴,主要防止焊接插播导致断线。

网友Z:
太难看了,为什么线不再粗些?为什么线不贴近走?没有按照最短距离的走线原则,这种拐弯角度很难看。

网友AA(2013-06-28):
库是系统自带的,总的还不错,毕竟是第一次,继续努力。

网友AB:
板子太大,线太细,不过走线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AC:
该铁片的好!!!

网友AD:
这个用单面板就可以了。元件还可以紧凑些。电源走线加粗,加电容滤波。晶振匹配电容靠近晶振

楼主(2013-12-06):
木有几个分  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AE:
51和电阻电容都改贴片的,二分之一面积就搞定了。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