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5小封装电源IC 上面印的是PCYI, 是那个厂家的芯片?

楼主(2012-12-28):
(图片)

网友A:
这图也太小了,根本看不清,有没有打公司的**???

楼主:
无**, 上面只印了PCYI

网友B:
应该是DC-DC升压芯片吧,这种5脚的封装的太多了

网友C:
参考型号:TA2158  看下外围电路是一样的话,就是这种IC,现在很多国产IC各自打印各自的型号,外围电路一样的话都可以直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