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ADS1230的问题,急啊

楼主(2012-12-28):
用ADS1230直接把称重传感器的信号转换成数字量输出。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输出正确信号,过了一会,ADS1230的两个cap管脚间电压就不正常了。这两个管脚之间的电压就是输入信号放大后的值,理论上应该是输入信号的64倍。上电以后,这个电压值越来越小,甚至颠倒了极性。
又重新焊了一块板子,电路完全一样,上电后,cap脚间电压也正常。我听说ADS1230很容易被静电击穿,是因为芯片被击穿了??求助啊求助

网友A:
很奇怪的问题, 看情况, 跟时间有关
会不会焊接问题导致发热, 导致变化的热特性.
当然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芯片损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关注最终的结果

网友B:
我用过ADS1231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开始的时候,没有在芯片的两个输入脚加104电容。我怀疑是由于没有这两个电容,带电状态下,调整输入电压,导致损坏了芯片的放大部分。
因为之前出问题就是开始正常,当我想采集不同电压值时,在上电状态调整输入电压,采集几次后就出问题了。
重焊的板子在两个输入端加了两个104电容,上电状态下调整了两三次输入电压,采集一直正常。
还要多试几次看看是不是和我猜测的一样。

网友C:
可能是那两个电容的问题   你仔细测一下   可能是容值不对

网友D(2013-12-24):
你好能发一下ADS1230的图或者PCB文件也行给我行吗,邮箱bjyibiao@126.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