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2-12-28):
变频器VF100  我把最大输出频率的参数改成了60HZ  但是用的时候 输出的最大频率还是50hz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P很简单,说明你修改错误。

网友B:
仔细去看操作手册,要么你以为你改了实际上却没改、要么没改对、再要么没改全。

网友C:
按下MODE就进行参数设置,第一是Fr显示,按第二次是Dr..........一直到P0001,再按确认键set,就到指令参数,具体的,说明书中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