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用的是MSP430lanuchpad的开发板,想测试使用ADC转换模块,但之前没用过,跑了一个官方的例程,测试的时候目前有2点疑惑:
1、使用的是P1.1作为外部检测口,程序下载完成后P1.1电压为3.5V,这个正常吗?不是等待检测的电压,为什么不接外部电压,就能测出3.5V的电压?

2、我又测了一下,其他不用的I/o口,发现电压基本都为1.2V(这个应该算是低电压了吧)。于是我用排线连接其中的一个低电压I/O口到P1.1上(作为输入),经过调试发现ADC10MEM=1020(最大值应该是1024)。就是说测出的I/O口电压不是低电压。

网友A:
看你的P1.1是否接了上拉电阻
io口悬空的时候 电平状态应该是不确定的
ADC10MEM=1020看你的ADC基准电压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