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E13.3自带的综合工具XST分别在器件Virtex5和virtex6上综合后

楼主(2012-12-28):
我用的是ISE13.3版本,综合工具为XST,器件选择为viertex5时,综合后仿真结果正确,可是换做Virtex6器件后,综合后仿真的结果就全出错了。上网查说是代码写的不严谨,不规范,说是产生锁存器等原因,或者有竞争冒险等。可是看着代码挺正常的。

楼主:
那位同学知道这情况,谢谢啦。

网友A:
呵呵,V5 和V6的架构完全不一样啊,一个4输入查找表,一个6输入,,一个4个DFF,一个2个DFF,你看看综合出来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