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一个关于STM8 ADC的问题

楼主(2012-12-28):
这是STM8L系列的ADC硬件原理图  这是STM8S系列的ADC硬件原理图

STM8S系列的ADC  的REF+和REF-引到了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里 做参考电压。
但是STM8系列的ADC的REF+和REF-在原理图中没有画出,我用STM8l152c6t6的芯片,上面有REF+和REF-引脚,我想问一下这个型号ADC参考电压的用法和STM8S系列的用法一样吗?

楼主:
第一个图是L的
第二个是S的

网友A:
REF+可以与VDDA接在一起,也可以另接电压,REF-可以与VSSA接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两个引脚的,其实内部也是跟VDDA  VSSA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2013-03-05):
8L 带参考电压引脚(体积大的)8S就没有参考电压引脚,直接就是VCC作为ad参考

网友C(2013-08-30):
是一样的。你看有没有引出那些引脚吧,如果引出来了,你可以自行设定合适的参考电压(手册上有规定Vref+和Vref-的上下限电压范围),如果没有引出来,那Vref- 默认连接你芯片的VSS,也就是连接了你芯片的GND,而Vref+ 就连接了你ADC的模拟电源供电电源VDDA部分。另外,L和S的内核也比较相近,基本外设大多都可以参考S的。这是个人建议。